没有PWM输出

楼主(2016-07-15):
MA82G5B32不是有8组PCA吗,用来做PWM,只设置6组PWM0~5模块可以正常输出,如果设置8组的话6、7模块产生的PWM就会和0、1模块的重叠,6、7模块对应的I/O口就没有PWM输出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例程里面的设置,你手头有没有PwM控制的例程

楼主:
例程是有,但是没有6,7模块怎么设置,我只想看下我的设置是不是对的

网友B:
没有设置SFR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找的原因了

网友C:
MA82G5B16 32K/16K 字节 flash 程序存储器空间 ━ ISP 空间可以选择为 1KB/1.5KB~4KB

网友D:
您好,我这边是笙泉总代理,您可以加我QQ2432774552 ,我们这边有专业工程师帮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