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cs观察产生的PWM波形?

楼主(2016-07-15):
怎么用ccs观察产生的PWM波形?

网友A:
个人觉得PWM波是用ccs看不到的  他的输出波形与某个寄存器值无法对应并显示出来

网友B:
PWM波就一个占空比和频率

网友C:
不过你可以通过计算原理进行计算  并将计算得到的占空比和频率进行存储并显示

网友C:
得用硬件dsp开发板,上面有pwm的输出引脚,接到示波器上,你试一下吧。

楼主:
嗯,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D:
不是ccs有个寄存器数值观察吗

网友D:
signal那个的

网友E:
dsp开发板上有pwm输出

网友F:
查看寄存器

网友F:
你要是显示memery的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