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结果从0至4095都有分布

楼主(2016-07-15):
DSP2812AD模块,AD输入为0.42V-1.382V,那么采样结果应该为573-1886,但是察看寄存器发现采样结果从0至4095都有分布

网友A:
不对吗这个?

楼主:
可是我的输入肯定是0.42V-1.382V之间的

网友B:
这个确实有问题

楼主:
还有,我采样的为正弦信号,可是我采样的数据跳跃性很大,根本体现不了正弦的变化的趋势啊,求帮助。

网友C:
你输出数据查看一下

网友D:
你粘贴一下代码看看

网友E:
AD采集模块不知道你配置合适着没   一般在0-4095都有分布的话  说明AD口是悬空的

网友F:
可以换个口再试试   要不配置成并行采集在对比看看采集的结果

网友G:
检查下你的ADCLO这个参考电平,是不是接地了!

楼主:
嗯,好的,我试试啊

网友H:
可能你的采样电路有问题。

网友H:
你试试够偏移一下。

网友I:
但是察看寄存器发现采样结果从0至4095都有分布

查看的哪个寄存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J:
有没有程序看看

网友K:
你的怎么读取的?

网友K:
收到的干扰也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