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CAT660产生负电压-5V,但只有-2v,什么原因?

楼主(2016-07-15):
(无正文)

网友A:
电路是哪来的电路

楼主:
芯片资料上提供的电路

网友B:
电容用大了?

楼主:
芯片上给的电容值是1-150uf。我选了一个一百的钽电容

网友C:
输入电压多少?
空载还是带载测的?

楼主:
输入的5v电压,这个芯片说了这个是会输出-5v的,可是实际没有,我空载测了,负载也测了,都一样

网友D:
先检查电路是否接错。再换电容、换芯片试下呗

楼主:
电没有错,我查看了几遍的,等会换一下电容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E:
芯片资料说的可连接6引脚也可以悬空,同时芯片资料给的使用图是连接了的

网友F:
嗯,改成把6引脚改成悬空状态试试

楼主:
好,多谢大家,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