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能讲讲温度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7-15):
谁能讲讲温度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
如何配置寄存器?

网友A:
这要看啥接口的芯片了

网友B:
楼主用的事什么芯片了?

网友C:
简单的讲,温度变化,热敏电阻阻值发生变化,分压也就发生变化。

网友D:
温度传感器得到是模拟信号,用ADC进行转换,送入处理器进行处理。

网友E:
处理器IO接收到数字信号,配寄存器估计楼主说的某种处理器如何配置能够接收的IO吧,这个你要自己查手册。

网友F:
信号进来后,楼主可以进行设计转换成对应的温度,输出(LED?LCD?)。

网友G:
温度传感器的使用也不外乎总线数据的读取的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