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PT100的三线接法测温

楼主(2016-07-15):
我想用PT100实现温度的测量,但是自己焊了一个电路不行。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分享一下。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不行     请各位大虾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没有人啊  帮我分析一下电路也好啊

网友A:
把R2,R5去掉

网友B:
运放正负错了,PT100的3脚是传感器输出,要接运放正输入。
还有运放的电源电压怎么悬空了?
R2和R5电位器确实可以去掉的,即使不去掉2个,也得去掉一个,这个年代谁还用电位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正负错了,PT100的3脚是传感器输出,要接运放正输入。
还有运放的电源电压怎么悬空了?
R2和R5电位器确 ...

我的实物运放接电了
运放是个减法器  运放正负为什么接反了?
您能帮我分析一下左边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正负错了,PT100的3脚是传感器输出,要接运放正输入。
还有运放的电源电压怎么悬空了?
R2和R5电位器确 ...

还有就是我左边电路信号变化只有几mv,你知道怎么使得左边信号根据PT100变化是运放输入信号变化更大吗?
因为LM324好像不是很准确

网友B:
PT100的接线端子,1和2是内部通过导线连到PT100的一端,3通过导线和PT100的另一端连接。
所以3脚要接运放的正输入。
R2/R5短路掉,负输入的R4是模拟0度的PT100阻值,当0度时,电桥是平衡的,运放输出接近0。
当PT100的温度上升,电桥有电压差,差分放大。
三线PT100,接地导线通过2个桥臂的电流,其它通过一个桥臂的电流,导线电阻的影响基本抵消掉。

网友B:
如果用324运放,效果会比较差,主要是输入漂移大,温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324运放,效果会比较差,主要是输入漂移大,温漂大。

用哪个运放比较好
现在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运放两端电压变化只有几个mv
如果用12位的ADC  0~3.3V 运放放大多少倍比较合适?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电路运放输入端的电压有100多mv
如果要放大更多的倍数是不是可以降低电压

楼主:
26度到96度相差60度左右
114.8-105.5=9.3mv
PT100没变化一度 运放输入端电压差变化0.155mv
放大20倍以后运放输出端的电压应该变化只有3.1mv
运放输出端变化太小了吗?

楼主:
如果使用MSP430内部ADC采样是不是输出端变化太小了?
我这样计算正确吗?

网友B:
更详细的数据,建议你自己计算一下。
PT100,从0度到100度,阻值从100到138.5欧姆。
为了提高PT100的分压电压变化率,上桥臂电阻可以适当减少,比如5.1K。
这些,不考虑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都可以事先计算的。无非是分压的电压,加差分放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C(2016-10-13):
R6和R7电阻只有1K,严重影响电桥分压电位吧

网友D:
电路输入阻抗这么低,不会影响?

网友D:
图也错了,正负反了

网友E(2017-03-28):
求大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