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TIM7_IRQn" is undefined大神指点

楼主(2016-07-15):
        TIM_Cmd(TIM7,ENABLE);//开启定时器7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7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HARDWARE\TIMER\timer.c(57): error:  #20: identifier "TIM7_IRQn" is undefined

这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A:
也许你选的MCU没有TIM7?

网友A:
有些型号是和别的东西共享中断号的,TIM7_DAC2_IRQ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选的MCU没有TIM7?

这个倒是我看过,有TIM7

网友:
那去看头文件有没有这个 定义,是不是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