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遇到一件怪事

楼主(2016-07-16):
遇到一件怪事 如下
使用MAX2 cpld 第一次未编程时芯片可以写入
但写入后 如果想改变cpld内部的程序
比如 一个是复杂的功能实现  一个是翻转计数器
也就是功能完全不一样的程序下载进入cpld
cpld的行为 功能和第一次写入的程序是一样的
并且 第二个程序写入时完全正常 进度条没有任何不正常的部分
这下把我搞晕了 照理cpld在编程时 所有IO多会停止对外输出的
可是我在编程时cpld还在跑第一个功能的逻辑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有几个可能原因吧:
1,你加载的时候,可能是加载到SRAM去了。你掉电试试? 看掉了电后,第一个程序还能跑不?
2,你自己加载第一个程序时,把芯片的加载方式disable了。原来是空白片,你用的加载方式或者默认的软件设置,把你用的加载方式给禁止了。所以你后面就无法加载了。得换你在第一个程序编译时软件中设置了哪些端口可加载,如果都被你关掉了,那就换芯片吧。

楼主:
恩 断电就好了  fpga下载程序时 芯片是处于所有io多作为输入的复位状态。我记得cpld也是一样的,可我这次遇到的是一边下载一边还在跑逻辑。好奇怪

网友B:
上次烧写的目标文件会被工程项目保存下来,
再次烧写的时候,可能要重新选定目标文件。
估计你没有选,把以前的旧文件又烧了一遍。

网友C:
没有连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