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创的号,前几天刚做了个平衡车,就发个首帖吧,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
一.数学模型的建立与原理分析

平衡小车的数学模型与倒立摆十分相似,在忽略空气阻力等小影响因素并假设偏转角度为小角度的前提下,倾斜一个角度的小车受到的回复力与位移方向相同,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所以为使小车能变成一个稳定的系统,首先需要添加一个额外的受力使得回复力与位移的方向相反。
当我们控制小车底部使它向倾斜方向加速运动时,在小车所在的非惯性系中看小车,它就会受到额外的力(惯性力),该力与车轮的加速度方向相反,大小成正比。这样倒立摆所受到的回复力为
              (1.1)
如(1.1)式控制车轮加速度与偏角成正比,比例为Kp。显然,如果Kp>g( g 是重力加速度),那么回复力的方向便于位移方向相反了。
    但仅仅有这个回复力系统不会稳定的直立,而是做简谐运动。所以还需要增加阻尼力,与偏角的速度成正比,方向相反。因此式(1.1)可变为
                      (1.2)
   按照上面的控制方法, 可把倒立摆模型变为单摆模型,能够稳定在垂直位置。 因此,可得控制车轮加速度的控制算法
                              (1.3)
   在此控制下小车在小车的动态学方程为
                     (1.4)
   整理得
                      (1.5)
为仰俯角的二阶微分方程
(无阻尼振荡频率)            (1.6)
(阻尼比)                (1.7)
微分方程解
                           (1.8)
将其化为欠阻尼二级系统
(阻尼振荡角频率)            (1.9)
            (1.10)
为快速性提高,可尽量使
                                  (1.11)
且在不变的情况下越大越大,平稳性越差。
但由于电机内部原理太过复杂,不易进行数学模型的建立,角度环的分析到此为止,所得公式可帮助调节PID时观察小车状态再进行定性分析,得到参数所需要加大或减小。
但在仅有角度环的情况下也无法使小车稳定的直立,因为当小车受到一定干扰后小车的控制因素没有速度,既无法控速,小车在角度修正的过程中不断加速直至电机无法再加速然后倒地,故还应该加上一个速度反馈。另保证在控速的同时小车的位移可以保持一定范围内,速度反馈要添加一个积分环节。故最后的pwm输出方程为
输出=角度比例系数*角度+微分系数*角速度+速度比例系数*(车速-控制速度)+速度积分系数*((车速-控速))      (1.12)
控制原理图如图1.1

                     控制原理图1.1

楼主(2016-07-16):
发图片版吧

网友A:
分析的很好 値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