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吊扇无极调速电路问题

楼主(2016-07-16):
请教高手看看,这个调速电路能否正常工作吗?我是在网上看到的,根据这个电路图要求我制作一个,根本无法调速的,吊扇转速始终是最大!说明可控硅控制脚没有关断,是否电位器100K太小了吗?还是0.1或者0.047的电容太小了吗?我必须使用100k电位器的哦,是否可以改变电容来达到调速的目的呢?请教哪位高手给以指点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A:
没看到电路

网友B:
吊扇好像是交流电机,请先了解交流电机调速方法

网友C:
这个没有线路图和实物图如何搞

楼主:
经过我的改进之后,如果使用100k的电位器,只能加大存储电容的容量来延长充电时间【0.047+0.047+0.22】400v,可控硅输出电压在40v左右,控制脚的电阻也要加大,否则控制脚容易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