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IN(增益)的单位是 pF ?

楼主(2016-07-16):
gain 本身是增益的意思。
有一个传感器,是自带了集成电路的。它输出的模拟量是电压,而且其gain (增益)是 1pF。这是不是说:它里面用一个 1pF 的电容来保持模拟信号?
谢谢!

楼主:
请高人指点则个,多谢!

楼主:
这里的GAIN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传感器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GAIN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传感器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

什么传感器,看起来像传感器灵敏度的倒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