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桥式整流滤波电路怪问题!

楼主:
今天突然对整流滤波电路冒出来一个很弱弱的问题,竟然百思不得解,始终没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想法。于是来这求教各位大神。如图所示,桥式整流滤波电路,A点为整流后端,波形如下。C点为滤波后端,波形如下。问题来了:A.B.C从电路上说是同一个点,为什么波形会不一样呢?

网友A(2016-07-16):
你是如何知道 A  B  C 的波形不一样  ???

网友B:
你可以这样理解,50HZ的频率是很低的,从A点出来的是100HZ馒头波,经过电容储能之后变为脉动直流波形,从时域角度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知道 A  B  C 的波形不一样  ???

谢谢回复。测试的话应该是一样的。可是逐步逐步分析过程的时候,把自己绕进去了,不知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理解,50HZ的频率是很低的,从A点出来的是100HZ馒头波,经过电容储能之后变为脉动直流波形,从时 ...

谢谢回复。如果我用两个表笔同时测A点和C点,测试波形应该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点实为一点。嗯,不过您说的有道理,不同时间点上的AC两点呗?

网友A:
那么你到底有没有测试过  A  B  C 的波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到底有没有测试过  A  B  C 的波形 ???

说实话没测过,仅是理论学习结合书本介绍,没有条件测试。还望指点。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开关电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

多谢

网友A:
我早就知道你没有经过测试就随意下结论。

我还真的以为你有那么牛B的仪器,能测量出A  B  C 的波形的差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开关电源呀

对,就是模电书上整流滤波这一章,之前没有系统学习过,就拿本书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就知道你没有经过测试就随意下结论。

我还真的以为你有那么牛B的仪器,能测量出A  B  C 的波形的差别  ...

您说的对。波形只是按照先整流,后滤波的过程分析得出的,没有实际测。所以就有点晕了,整流后应该是馒头波,经过电容应该是脉动电压,可一想同样的点,为什么波形不一样呢?

网友C:
“A点为整流后端,C点为滤波后端”楼主自己都已经回答,还有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A点为整流后端,C点为滤波后端”楼主自己都已经回答,还有问。

谢谢回复,可是电路上A点和C点是连通的,相当于一点,波形应该是一样的呀?有点绕

网友A:
AB, BC之间的距离越大,线路的电阻也很大,A  B  C 的波形的差别就越大。

AB, BC之间的距离越小,线路的电阻也很小,A  B  C 的波形的差别就越小。

在实际当中 AB, BC之间的距离很小 ,线路的电阻也很小 , 所以就可以忽略A  B  C 的波形之间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 BC之间的距离越大,A  B  C 的波形的差别就越大。

AB, BC之间的距离越小,A  B  C 的波形的差别就越 ...

奥,这就是说,如果理论上A  B  C 间距离足够远,那么测到的波形就是下面画出来的那样?足够远的话,A B C虽然是一根导线连接,也不能再看成是同一点了是吗?

网友A:
四川省的嘉陵江 和 上海的舟山群岛,两者之间都用一条长江贯通。

四川省的嘉陵江的水位 等于还是不等于 上海的舟山群岛的水位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可是电路上A点和C点是连通的,相当于一点,波形应该是一样的呀?有点绕 ...

A波形是断开滤波电路的,连起来就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川省的嘉陵江 和 上海的舟山群岛,两者之间都用一条长江贯通。

能不能把 四川省的嘉陵江的水位 和 上海 ...

对,不能看成同一点。就类似于在A B间加了一个无穷大的电阻,此时A点波形应该就是馒头波,因为无穷大电阻基本把电路给断路了。但现实中导线电阻很小,所以A点波形实际上是C点滤波后的波形。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波形是断开滤波电路的,连起来就测不出。

您说的对

网友D:
波形A是去掉r c的波形
波形C是加上rc出来的
增大R阻值可以让电压输出更平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奥,这就是说,如果理论上A  B  C 间距离足够远,那么测到的波形就是下面画出来的那样?足够远的话,A B  ...

你所画的“馒头波”,是没有电容,整流负载为纯电阻时的波形。加入电容后,该点波形已经变化,不再是“馒头波”,而是你的笔记中标注“C点”波形了(你画的C点波形不准确,仅能示意)。
滤波不一定非电容不可,完全可以与纯电阻负载串联一个电感来实现滤波。这种情况,电压电流波形又是一种样子。只不过用电感滤波在现代小功率整流中很少用,教材中不讲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波形A是去掉r c的波形
波形C是加上rc出来的
增大R阻值可以让电压输出更平滑

+1
楼主分析波形的时候并没有把整个电路作为一个整体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奥,这就是说,如果理论上A  B  C 间距离足够远,那么测到的波形就是下面画出来的那样?足够远的话,A B  ...

电的速度跟光速差不多了,你想想吧

网友G:
又一个被课本欺骗的小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楼主分析波形的时候并没有把整个电路作为一个整体分析

嗯,说的很对。同时一块感谢其他回复,受益匪浅!多谢各位

网友H:
A点C 点波形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H:
后面不是个滤波电路吗,你把电容调大,再调大,就会发现波形逐渐平滑了

网友I:
这几个点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AB, BC之间的距离越大,线路的电阻也很大,A  B  C 的波形的差别就越大。

AB, BC之间的距离越小,线路 ...

版主有实际波形图片吗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K:
如果滤波电容没接,就是中间的波形;接上滤波电容就是后面的波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波形只是按照先整流,后滤波的过程分析得出的,没有实际测。所以就有点晕了,整流后应该是馒头 ...

整体不能当成局部

网友M: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就是C点的值

网友N:
看你负载和电容的大小,整流后的波形,这两种都有可能。但是ABC三点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O:
没示波器你玩电 玩个毛线。先买个示波器吧。在配个函数信号发生器。这俩就够了。直接测量,和中间加上很长很长的导线再来测量,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同。另外你不是来水贴的吧。

网友P:
引用 楼主:
奥,这就是说,如果理论上A  B  C 间距离足够远,那么测到的波形就是下面画出来的那样?足够远的话,A B  ...

嗯,我的理解和那位一样,AB间的线越长,线阻越大,和电容整合成了RC; BC的线阻大和负载整合成分压了。。但是原理上理想状况下测得的波形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Q:
实测过,ABC三点都是直流电压。AC加入谐波,结果也一样,ABC直流电压。

网友R(2017-01-06):
没事翻翻帖子  那个A点波形 你把他看做没有后面的电容滤波时候的波形  C点的波形就是滤波后的波形   所以可以看做是两个图的波形

网友:
话说啊,A的波形是没有电容电阻的输出波形,C的是加上电容电阻之后的波形,概念问题而已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如果滤波电容没接,就是中间的波形;接上滤波电容就是后面的波形。

A、B、C是一个点。如果滤波电容没接,就都是第一个电压波形;接上滤波电容就都是后面的波形。

网友T:
这个你把电路一部分一部分测试就是这样了。测整流后的话  电容先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