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终于研究出无损数字滤波

楼主(2016-07-16):
网上的卡尔曼都是说得一头雾水,似懂非懂

看了一周各网络上的卡尔曼后,终于研究出无损滤波,
反正我没完全看懂卡尔曼,不知道我的成果是否就是真的卡尔曼,

是参照了卡尔曼,循环计算出最优值

楼主:
不会像那些平均法、限幅法、等十大滤波算法那样有损滤波

网友A:
贴一个效果图出来,会更好

楼主:
假设:
有一个数字探温计
误差是±10度
现在真实温度是30度
那么这个温度计探测到的值会是20~40范围内,
假设探测了10次,分别是:20、23、25、35、40、39、40、38、37、39
用限幅滤波算法无效,用平均滤波算法得出(20+23+25+35+40+39+40+38+37+39)/10=336/10=33.6度,而用无损滤波算法准确的得出30度

楼主:
再假设:
有一个数字探温计
误差是±10度
现在真实温度是30度
那么这个温度计探测到的值会是20~40范围内,
假设探测了10次,分别是:20、28、39、40、39、40、38、37、39、38
用限幅滤波算法无效,用平均滤波算法得出(20+28+39+40+39+40+38+37+39+38)/10=358/10=35.8度,而用无损滤波算法准确的得出30度

网友B:
有具体算法吗?验证一下是否真能得到30度如果现在真实温度是29度呢!到底我们该相信谁
真实的温度计也不会差到误差±10度,顶多±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具体算法吗?验证一下是否真能得到30度如果现在真实温度是29度呢!到底我们该相信谁
真实的温度计也不会 ...

把假设写成整数,是方便大家观察,
如果写25.8、36.9、32.4…等等,更难看懂

网友A:
应该说是更加接近实际的温度吧

网友C:
信号的噪声一般是有某种规则的,而固定的一种滤波算法,往往无法适应所有的规则

网友D:
给楼主换个例子。

已知:楼主在月亮上,我在地球上,楼主手上有4个电阻,分别是1k,4.7k,9.1k,无穷大。
楼主需要给我发送一堆数据,我们之间有个电线,我手上有万用表。

目前的难点: 电线上有噪声,此噪声服从均值为0的正太分布。噪声等效为仅仅电流信号。噪声比信号还大。为了保证通讯质量,楼主一天只发一个信号。

我的接收方法: 我用万用表使劲的测量,每秒测一次,一天记录了24*3600个数。

算法:从我记录的这些数里计算出楼主发的是四个电阻中的哪一个。不能用平均值,因为平均值只能计算出一个值来,比如2.1k,还是要根据噪声分布计算是哪个信号的置信度高。

网友E:
楼主没有算法说明,无法服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有算法说明,无法服众

索取算法联系QQ:914791302

网友F:
发表个论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表个论文吧。

不发,年底出无损滤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换个例子。

已知:楼主在月亮上,我在地球上,楼主手上有4个电阻,分别是1k,4.7k,9.1k,无穷大。

扯太远,噪声均值不会为0,噪声比信号还大就没戏。
既然不知道真实值,就不会知道噪声分布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扯太远,噪声均值不会为0,噪声比信号还大就没戏。
既然不知道真实值,就不会知道噪声分布 ...

噪声比信号大的情况还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