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PCB板啊

楼主(2016-07-16):
目前只知道这个板子左下角的芯片是MEMS麦克风芯片,板子其他部分没有一点的资料掌握哪位大神做过类似的板子啊   跪求强力助攻啊

网友A:
你想要 怎么个助攻?
既然知道了MEMS麦克风芯片 去找下规格书
那颗sot23-5的是颗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 怎么个助攻?
既然知道了MEMS麦克风芯片 去找下规格书
那颗sot23-5的是颗LDO  ...

我有麦克风芯片的规格书,我就是想知道芯片外的转换电路的原理大致是什么?一点资料都没有,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思考。你说的LDO是指图片中黑色的器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T23-5是单组运放。美国的公司出的型号MlCxxx。

麻烦您能指导一下上面那张板子应该怎么入手去做吗?我现在是一点思绪都没有,千万拜托~~~~~~

网友C:
先把电路图绘制出来,再分析一下工作原理,然后抄板。打样,买来元件焊上,测试与样板是否上致,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