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看门狗启动后如何喂狗

楼主(2016-07-16):
独立看门狗启动后,主函数while死循环一直在喂狗,为什么每次我用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写数据的时候,单片机都会复位呢?我还需要在哪里喂狗吗  谢谢

网友A:
看门狗复位有很多种原因,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发送的数据太大了导致栈溢出了?

网友C:
同问,一般看门狗时间设置多少呢?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你设置的时间不对..

楼主: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看门狗我设置的1.6s不喂狗就复位,结果我使用定时喂狗,定时时间为20ms,结果发现一会复位,当我把定时时间改为15ms好像就不复位了

楼主:
什么原因啊,我设置的喂狗时间可是1.6s呀???

网友E:
这说明你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F:
可能实际你喂狗写入的时间也比较长(定时不准?),导致了没有及时喂狗。

你改成15ms后没问题,说明还是可以喂狗的,只是之前20ms恰好超时了。

1.6s超时指的是整体时间,暨你配置好wdog后立刻生效,此时程序可能还没有跑到喂狗的w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