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6-07-16):
单片机采集电压信号,在16864或1602上显示,不加电压也会显示一个值,1602显示1.8v,12864显示1.5v,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和显示模块应该没关系,AD口是不是有电压?

网友B:
会不会是开启了io口的内部上拉电阻,与被测电阻分压得到一个电压值呢??

网友C:
这个值是单片机管脚自身的电压的,可以在该管脚部分加一个下拉电阻的处理。

网友D:
采样的IO口接一个10K左右的下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检测下你写的数字转换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检测下你写的数字转换对了吗?

不知道呀,这个我感觉还不是很懂

网友F:
你的AD参考电压是多少?

网友G:
看看,貌似这个问题需要注意的地方蛮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