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在给lm339的时候发现杂波影响很大

楼主(2016-07-16):
想要做一个通过咪头采集声音放大后,通过lm339做成 一个比较器。单片机通过感知比较器来判断是否有声音发出从而执行下个相应的动作。可是声音采集放大没有大的问题。问题是在给lm339的时候发现杂波影响很大。。。

网友A:
那你滤波效果不明显吧!!

网友B:
你做这个最好用AD吧,声音大小不知道怎么控制??

网友C:
看看 我也觉得这些都是问题啊!!!!

网友D:
可以用三极管放大麦克风,然后AD检测。

网友E:
嗯, 可以考虑用单片机做, 经过 AD, 软件可以自动适应噪声环境, 剔除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滤波效果不明显吧!!

是啊。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这个最好用AD吧,声音大小不知道怎么控制??

好的,我得试下再说。。

网友F:
感觉比较器不合适,也许积分更合适。

网友G:
自动适应噪声环境, 剔除噪声,软件上怎么实现呢???

网友H:
软件滤波算法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