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仿真器开始在您的计算机上面可以运行

楼主(2016-07-16):
把仿真器usb口的时候是否板卡依然带电???

网友A:
仿真器开始在您的计算机上面可以运行,说明仿真器和您的电脑没有冲突,在你把仿真器usb口的时候是否板卡依然带电?

网友B:
不知道无法识别怎么办呢??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尝试插在另外一个usb接口看看是否能够重新识别吧

网友D:
或许需要重新让电脑安装一下相关的驱动。。。

网友E:
在程序仿真期间不要拔掉仿真器,很容易将仿真器烧毁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程序仿真期间不要拔掉仿真器,很容易将仿真器烧毁 。

恩 这个还是知道的。。。

网友F:
话说USB还是带电的   5V左右

网友G:
主要是驱动的问题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看。。

网友H:
个人的理解 这样做   容易将其他的元器件打坏

网友I:
很多的仿真器一般是不支持热拔插的(即JTAG头或者仿真器的USB口,在PCB供电的时候拔掉或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