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效率该如何测出来

楼主(2016-07-16):
如何测单片机效率,特别是输入功率??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本开关电源的书啃一啃.

网友B:
pwm的占空比问题,占空比是通过输入和输出电压算出来的吧!!!

网友C:
我想问下,输入变化,输出不变,则占空比的调节机制是如何的呢?

网友D:
用什么控制芯片跟效率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跟TOP 散热PCB 磁性器件等等都有关系的

网友E:
书上说的那些 稳压电源  是在已经稳定满载的情况下给出的定结论。

网友F:
实际开关稳压电源是随着负载在调整占空比的吧

网友G:
也许搞清楚静态工作点就可以搞清这个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