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C505用ICP tool下载程序

楼主(2016-07-16):
我现在想用ICP tool去给NUC505 去烧录程序,现在芯片已经连接上了,但是还需要选择 引导文件是什么? 界面上的 code 和 date 分别需要加载什么文件?

楼主:
第一次用这个芯片 不会

网友A:
什么意思?你是裸机程序,还是带系统的?

网友:
不是直接就用Nu-LINK烧录吗

网友B:
编译好会自动有code和data文件吧

网友C:
界面上的 code 是指你用keil编译出来的.bin或者.hex文件。data一般你没用到就不用选择了。有一个这个软件的说明文档,在你安装文件那里。

网友D:
直接烧录HEX就行了。。

网友E:
如果没有date,就不用考虑,那个是自己决定要烧录进去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界面上的 code 是指你用keil编译出来的.bin或者.hex文件。data一般你没用到就不用选择了。有一个这个软件 ...

从官网上下载了 只有ICP的版本更新记录 没有说明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你是裸机程序,还是带系统的?

裸机程序 是4G固话的程序,说要先写引导程序,再去写主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好会自动有code和data文件吧

会有这两种吗?我编译出来只有hex和bin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date,就不用考虑,那个是自己决定要烧录进去的内容。

我现在想烧录的是4G固话的程序,之前人走了 一点没交接,date是什么情况下 才会烧录到

网友F:
NUC505 ICP Programming Tool User GuideNUC505 ICP Programming Tool User Guide
希望附件的资料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NUC505 ICP Programming Tool User GuideNUC505 ICP Programming Tool User Guide
希望附件的资料能帮到你 ...

非常感谢 网上我一直在找这个文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网上我一直在找这个文件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加QQ具体聊。

网友D:
搞定了没?代理都出手了,应该没问题呢

网友:
不会烧录不了啊,我用的nu-LINK,官网的板子上带的,就很好用,直接就能下载

网友:
没这么用过通常就一个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