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为什么STM32F103的AD采样,满幅达不到4095

楼主(2016-07-16):
最近做了几块板子,用过STM32F103 48脚封装和100脚封装,将AD输入脚直接接3.3V,读出的AD值都不能达到4095,只能到4020 - 4030位置,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兄弟吗?

我用的HAL库,DMA方式和中断方式都试了,一个鸟样。。。

网友A:
ADC初始化后需要校准,你估计是没有校准。。。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初始化后需要校准,你估计是没有校准。。。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

多谢,真是校准问题。。

网友B:
校准完了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