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牛人杂谈] C语言复制文件的两种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6-07-16):
网上的方法大致有这样几种:
1、使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复制文件的API
2、使用C语言本身提供的复制文件的函数
3、直接读写文件,从文件角度来操作,从而直接将一个文件复制

这里我们使用的就是这第三种。

复制文件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如果是文本类型,则可直接使用字符读写的方式,依次读写到另一个文件中。但如果是非字符型文件那应该怎么进行操作呢?我的方法是使用二进制形式打开,然后依次针对字节进行操作,依次从文件第一个字节读写至最后一个字节实现文件的复制,那么由此可得,这种方法同样可以用在远程的操作上,即实现文件的远程传输。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针对字节来进行读取文件呢?这里我总结了两种办法。
注意:本文针对的解决方案是依字节读取,如果觉得效率低得话可以多字节读取,但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怎么保证正好和源文件大小相同而不是比源文件大。那么推荐的做法是先获取源文件的大小,然后直接读取进行操作。

在C语言系统中void型指针占用一个字节,char型占用一个字节,正好满足我们的要求,所以可以分别使用来完成我们需要的操作。

需要注意,这里我们用到的概念是类型并不是限制了使用的数据类型,不是说char型只能用来存放char型变量,数据类型提供的是一系列针对特定类型的操作,这方便了我们的操作,但不能存在思维定式,一种数据类型提供的是一种可能性,比如char型变量,它给了我们2^8种可能性,如果我们需要表示16种可能的话,完全可以使用一个char型变量来存放,而不是使用一个int型变量,节省了系统开销。但真实情况下,需要考虑到程序的易读性问题,而不是考虑内存的问题,更何况内存已经越来越便宜,空间越来越大,CPU性能越来越好。

网友A:
看看,怎么没有代码呢??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ILE *op,*inp;

op=fopen("a.png","rb");

inp=fopen("b.png","wb");

void *buf;

char c;

while(!feof(op))

{

//方法二

fread(&buf,1,1,op);

fwrite(&buf,1,1,inp);

//方法二

fread(&c,1,1,op);

fwrite(&c,1,1,inp);

}

fclose(inp);

fclose(op);

printf("over");

return 0;

}

网友B:
复制文件就是从一个文件头开始读取,然后把读取的内容写入到另外一个地方,直到遇到这个文件的结束符号吧。

网友C:
这个就是牵涉到文件的操作了啊

网友D:
学习了,这应该讲的 是关于内存方面的吧。。。

网友E:
关键点还是读写文件,以及文件的结尾判断。

网友F:
说的很好,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G:
使用C语言本身提供的复制文件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