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工作频率低,为何容易受干扰?

楼主(2016-07-16):
(无正文)

网友A:
哪来的理论

网友B:
布板问题吧

楼主:
用于通讯产品的,一打电话就重启了,检查是开关波形受干扰,把天线拿开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于通讯产品的,一打电话就重启了,检查是开关波形受干扰,把天线拿开就好了 ...

换一个型号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于通讯产品的,一打电话就重启了,检查是开关波形受干扰,把天线拿开就好了 ...

可以换型号  或者加频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