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IC会自己输出电压给自己用啊

楼主(2016-07-16):
(无正文)

网友A:
有些ic带内部dcdc

楼主:
那它给自己输出一个电压供自己干嘛?在内部连接起来不就好了,这样至少占用2个pin还要外部连接,麻烦啊

网友B:
测试使用的

网友C:
内部集成DC-DC/LDO的芯片很多呀

网友D:
外部可以接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可以接滤波电容

我可以这么理解么?IC对电源有纹波要求,而内部集成的DCDC/LDO输出的电压纹波达不到本身的需求,所以外接到外部进行滤波之后再使用。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这么理解么?IC对电源有纹波要求,而内部集成的DCDC/LDO输出的电压纹波达不到本身的需求,所以外接 ...

一般那都是测试用的。很少有集成了dcdc,然后出口又转内销的

网友A:
有些mcu还可以外输主频,大部分也都是作为测试用,或者提供给其他mcu使用。没见过外输之后又接到自己的XIN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mcu还可以外输主频,大部分也都是作为测试用,或者提供给其他mcu使用。没见过外输之后又接到自己的XIN ...

哈哈,确实是出口转内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确实是出口转内销的

长见识了

楼主:
这样出口转内销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出口转内销是什么作用呢?

我只能想到芯片集成的dcdc技术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想到芯片集成的dcdc技术不过关。。。

如果是一个IC可能还能解释,一块单板上有两个IC这样子的,感觉里面有东西,但又不晓得咋回事

网友E:
IC内部只有控制电路,需要外部接一下比较大的电感之类是器件,所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内部只有控制电路,需要外部接一下比较大的电感之类是器件,所以是正常的~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