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教,PICKIT3脱机烧写时,能不能保持芯片原有EEPROM数据

楼主(2016-07-16):
如题,芯片内部本身存有数据,更新程序的时候怎么保持EEPROM内部的数据不变,工具是PICKIT3

网友A:
你用什么烧写软件,都可以自己定义的

网友B:
记得用ICD3可以在烧写时自己定义,kit3不是很清楚

楼主:
听人说MPLAB-IPE可以设置,搞了一天都没搞清楚,不知道哪位大侠弄过,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