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节干电池提供电源给单片机和蓝牙模块的硬件电路

楼主(2016-07-16):
做一个课程设计,由四节5号的干电池给单片机给蓝牙供电,单片机在通过RS485通讯到传感器。电源部分我考虑了串并联两种,串联的有6V电压,但是电流固定的,并联就1.5V电压,电流机会叠加,这要会不会对后面电路有影响呢?希望整个电路功耗小,使用时间长,自己选的一些电子器件还望大神指教。

网友A:
一般是电池串联之后用dcdc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池串联之后用dcdc转换电路

串联之后电流容量不就是固定的一节的吗 这样供电的时间会不会很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联之后电流容量不就是固定的一节的吗 这样供电的时间会不会很短

dcdc转换之后,电压降低电流还会变大的。
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转换之后,电压降低电流还会变大的。
你想多了

哦哦 这样啊 请问你一下 用干电池给电路供电的话 怎样计算电路的功耗 和工作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这样啊 请问你一下 用干电池给电路供电的话 怎样计算电路的功耗 和工作时间 ...

电流乘以电压,就是功率了。用电池容量除以功率,就是工作时间

网友B:
看电池两端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C:
4节干电池的就是6V的,不过要看下电池容量的。。

网友C:
这个重点考虑低功耗设计的。。。

网友D:
直接使用锂电池吧。

网友D:
充电宝直接输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