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ram某一地址写数据,有的对有的不对,咋回事啊

楼主(2016-07-16):
就是简单的读写,1000一下,2000以上都可以。就 是中间写数据读出来的不对,怎么回事呢,感觉真的很诡异,求帮忙

楼主:
实在想不到问题在哪里。。。因为是和地址无关,反而和你写的数据有关

楼主:
我要一直顶下去

网友A:
估计是别的代码段,也写了这个地址

网友A:
cpu是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网友B:
从图片看,应该是写外部RAM?有以下可能:
1. 是不是外部RAM的设置有错误,导致读写不稳定。
2. 如果设置确定是对的,怀疑有数据线或者地址线短路?建议用16进制的数据格式,看看是否固定哪个bit出错,别用10进制的方式,不好看出规律。比如用0,0xFFFFFFFF,0xAAAAAAAA, 0x55555555.

如果是片内的RAM出错:
1. CPU工作在异常状态,断电在上电试试。
2. 当前的这个芯片确实有问题,某块RAM读写确实有错。

网友C:
你这是多少位试试

网友C:
是不是读取的数据大小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是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多谢回复,我换了很多的地址,而且每次只往一个地址里写一个数据,如果占用了这个地址,不可能其它的数据能写进去,就是1000-2000出错啊。。。。请帮忙再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D:
看看不对的和对的地址有什么不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看,应该是写外部RAM?有以下可能:
1. 是不是外部RAM的设置有错误,导致读写不稳定。
2. 如果设置确 ...

首先,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思路做了一遍。

3050换成1500是一样的,16位的也试过了。

1、我的是从0x400到0xc00读写不对,0xfd1开始又不对了,这怎么找规律,瞎了长整型,16位都试过了

2、确实是外部ram,我的dsp28335连了外部flash在zone7,外部ram在zone6,外部flash我压根不会操作,不知道flas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不对的和对的地址有什么不同没有。

感谢回复!!问题不是地址上的,我往同一地址用for 循环写不同数据。。。。然后换了很多地址来for循环,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 ,图在上面,实在想不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读取的数据大小不一样的

大小不一样是什么意思,我把数据格式设置的都是一样的啊,至于数据,我从0到3000写进去再读出来

楼主:
又搞了一天,还是没头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问题不是地址上的,我往同一地址用for 循环写不同数据。。。。然后换了很多地址来for循环, ...

耐着性子找一下吧!这种情况我也不好说了。

网友E:
外部ram解决了吗?

网友F:
读取的地址对不对

网友F:
可能你的读取位数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部ram解决了吗?

数据线短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着性子找一下吧!这种情况我也不好说了。

数据线短路,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据线短路,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