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板子的LED绿灯为什么没法熄灭

楼主(2016-07-16):
请教版主,为什么板子的PH2引脚连接的LED绿灯为什么没法熄灭,其它灯均可以正常控制亮灭;
手头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法确认PH2引脚是否输出是否正常,还是板子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A:
注释掉//#define OUTPUT_BUSC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掉//#define OUTPUT_BUSCLK

谢谢

网友B:
原来是这样,我把INIt的BUSCLK部分注释掉了
    #if !defined(CPU_NV32)
    /* bus clock divided by 2 */
   // sSIMConfig.u32BusDiv |= SIM_CLKDIV_OUTDIV2_MASK;
    #endif

  //               sSIMConfig.sBits.bBusDiv |= SIM_BUSDIV_BUSDIV_MASK;

    SIM_Init(&sSIMConfig);                   /* initialize SIM */

网友C(2018-07-05):
看来还是程序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