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几个电源芯片

楼主(2016-07-16):
我有一个小电路要做,使用3.7V锂电池,电池的输出电压在2.7V-4.2V之间,转换为3.3V、5V、2.5V三个电压。其中3.3V的负载在5A左右,5V在0.5A以内,2.5V在0.1A以内,找了好多电源管理的芯片,总觉得不合适,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给推荐几个芯片。

网友A:
那个3.3v如果有合适的IC烦请楼主给我推荐一下

网友B:
你的锂电池容量有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锂电池容量有多大啊

7200mAh到9600mAh之间,具体还没定下来

网友C:
带升降压,还要做到5A。
难度很大。反正我当时考虑了一下之后放弃了。锂电用到3.3V时就没什么电了。没必要把电池榨到2.7V。你在这个上面花的精力,还不如找个大一点容量的电池来得直接。

网友D:
直接找芯片这个比较难

楼主:
      看来电池供电跑这么大电流的的确不多,我找了好久,找了两个芯片,一个是LTC3785可以将2.7V-4.2V的电压转换为3.3V,且最大有10A的功率,只是外围电路较为复杂,将来调试的时候难度不会小。另外一个是LTC3100,这个在一个片子上有buck、bost、LDO三路输出,我使用3.3V用这个生成5V和2.5V,功率也足够。
     事实上,我接这个活也就感觉这个东西不合理,电池供电,还这么大电流,续航时间连手机都不如。不过委托方不这样看,他们是搞什么航模的,说有的模型车之类的跑10分钟就没电了。这个装个七八千mAh的电池,能跑半个多小时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电池供电跑这么大电流的的确不多,我找了好久,找了两个芯片,一个是LTC3785可以将2.7V-4.2V的电 ...

这种电路确实比较考验功力。不过我觉得应该用电池组 串联起来降压 电路好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确实比较考验功力。不过我觉得应该用电池组 串联起来降压 电路好搞点。

...

当时也考虑过降压的方案,但是两节电池串联的话,3.3V上的压降还是比较大的,空间很有限,散热不好处理,一节电池压降小了不少。

网友F:
这个 有难度  TI  有些料可以

网友G:
单颗锂电 做方案 似乎不合理
最好的方法:用2串电池  做降压
单颗锂电 要做到3.3V 5A 就这点 恐怕你的电池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颗锂电 做方案 似乎不合理
最好的方法:用2串电池  做降压
单颗锂电 要做到3.3V 5A 就这点 恐怕你的电 ...

不是单颗,七八个1200的并联

网友G:
建议2串几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