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程就提示psoc device is not acquired

楼主(2016-07-16):
一编程就提示psoc device is not acquired

网友A:
连接了吗

楼主:
用PSoC Programmer的时候明明显示已经连接

网友B:
怎么连得

楼主:
是直接用USB线连的J1,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求教原因

网友C:
怎么不用Creator直接编程

楼主:
我本来是想用Creator直接编程的,但是虽然有设备,总是没反应

网友D:
编程时的图有吗

网友E:
查看你的J10 J11都连接好了吗

楼主:
是两个都需要连吗,我只连了J11,J10上少个连接的,等我再去找个试一下,谢谢

网友F:
你确认连好了,不只是插上,还要用万用表量一下是否供上电了

网友G:
还有那个Vddio1 测试点也要量一下

楼主:
试了下别人的板子,发现原来我的板子有问题,辛苦了半天竟然是这样,具体问题还得接着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