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内部的AD

楼主(2016-07-16):
用到28335内部的AD,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打输入AD通道的信号是1.5V,结果仿真时在结果寄存器里的值是4068左右

网友A:
可能是参考电压或者其他的问题使得采样值抬升了

楼主:
我用0.5的信号输入,结果仿真得到的值是1v

网友B:
有一个2倍的关系?

楼主:
对啊,不解

网友C:
换个AD口试试   这个2倍关系应该是程序造成的吧

网友D:
还有就是采集几次取平均值试试

网友E:
如果信号没有被电路放大的话,只能说明AD采样根本不正确,得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C:
楼主的AD参考源是用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为多大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F:
参考电压稳定吗,测一下看看

网友G:
参考电压怎么选的,是否稳定

网友H:
输入AD通道的信号检查一下,是1.5V吗,参考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I:
参考电压稳定的话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J:
你的硬件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参考电压存在问题吗?

网友K:
如果都是2倍关系的话,是不是物理值回归时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