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有啥区别啊

楼主(2016-07-16):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可以连接成为比较输出,比较器就是比较。

网友B:
比较器输出一般是OC,便于电平转换;比较器没有频补,Slew Rate比同级运放大,但接成放大器易自激。

网友C:
比较器的开环增益比一般放大器高很多,因此比较器正负端小的差异就引起输出端变化.

网友D:
频响是一方面,另外运放当比较器时输出不稳定,不一定能满足后级逻辑电路的要求。

网友E:
比较器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容易输出TTL电平,而运放有饱和压降,使用不便。

网友F:
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高速运放除外)

网友G:
运放输入可以接成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如果输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的原因.

网友H:
运防的初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极为集电级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网友B:
电压比较器可以看作是放大倍数接近“无穷大”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E:
电压比较器的功能: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用输出电压的高或低电平,表示两个输入电压的大小关系):
  当”+”输入端电压高于”-”输入端时,电压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
  当”+”输入端电压低于”-”输入端时,电压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I:
嗯,它可用作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接口,还可以用作波形产生和变换电路等。利用简单电压比较器可将正弦波变为同频率的方波或矩形波。

网友G:
简单的电压比较器结构简单,灵敏度高,但是抗干扰能力差,因此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改进。改进后的电压比较器有:滞回比较器和窗口比较器。

网友H:
运放,是通过反馈回路和输入回路的确定“运算参数”,比如放大倍数,反馈量可以是输出的电流或电压的部分或全部。而比较器则不需要反馈,直接比较两个输入端的量,如果同相输入大于反相,则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电压比较器输入是线性量,而输出是开关(高低电平)量。一般应用中,有时也可以用线性运算放大器,在不加负反馈的情况下,构成电压比较器来使用。

网友A:
可用作电压比较器的芯片有哪些呢

网友J:
所有的运算放大器。常见的有LM324 LM358 uA741 TL081\2\3\4 OP07 OP27,这些都可以做成电压比较器(不加负反馈)。LM339、LM393是专业的电压比较器,切换速度快,延迟时间小,可用在专门的电压比较场合,其实它们也是一种运算放大器。

网友D:
运算放大器(常简称为“运放”)是具有很高放大倍数的电路单元。在实际电路中,通常结合反馈网络共同组成某种功能模块。由于早期应用于模拟计算机中,用以实现数**算,故得名“运算放大器”,此名称一直延续至今。运放是一个从功能的角度命名的电路单元,可以由分立的器件实现,也可以实现在半导体芯片当中。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如今绝大部分的运放是以单片的形式存在。现今运放的种类繁多,广泛应用于几乎所有的行业当中。

网友E:
比较器在最常用的简单积体电路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排名第一的运算放大器。在各类出版物中可以经常看到运算放大器的理论,关于运算放大器的设计和使用方法的图书也非常多,可是我们却很难找到关于比较器的理论研究,究其原因,比较器本身功能十分简单,只用于比较电压,然后根据比较结果,把输出电压设定在数位低态或高态。

网友K:
很多人认为比较器类似于没有回馈引脚的运算放大器,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当使用比较器防止负面的意外事件时,我们应该了解更多的技术背景知识。

网友I:
电压比较器可以用运算放大器代替吗?

网友L:
在开环或高增益配置中用运算放大器代替比较器是十分常见的,虽然最好是使用专门优化的比较器,但是用运算放大器代替比较器也是可以的。运算放大器是一种为在负反馈条件下工作设计的电子器件,设计重点是保证这种配置的稳定性,压摆率和最大带宽等其他参数是放大器在功耗与架构之间的折衷选择;相反,比较器是为无负反馈的开环结构内工作设计的,这些器件通常不是通过内部补偿的,因此速度即传播延迟以及压摆率(上升
和下降时间)在比较器上得到了最大化,总体增益通常也比较小。

网友M:
用运算放大器代替比较器不会使性能得到优化,而且功耗速度比将会很低。如果反过来,用比较器代替运算放大器,情况则会更坏。通常情况下比较器不能代替运算放大器,在负反馈条件下,比较器很可能会出现工作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N:
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网友C:
嗯,总之,我们可以说,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是不能互换的,低性能设计除外。

楼主:
嗯,大家说得好详细啊

网友D:
在一定条件下运算放大器可以替代电压比较器,而比较器不能替代运算放大器

网友C: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只是运放器输入的是小信号,比较器输入的信号是大信号。

网友E:
小信号工作在线性区,大信号工作在非线性区。

网友O:
对,就像三极管在数字电路中通常作为开关,在模拟电路中作为放大电路一样。

网友I:
其实就是  一个是闭环控制  一个是开环控制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P:
电压比较器它可用作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接口,还可以用作波形产生和变换电路等。利用简单电压比较器可将正弦波变为同频率的方波或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