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基础没打好?

楼主(2016-07-16):
以前接触PSoC3,现在开始看PSoC1,感觉很费劲,是不是基础没打好?

网友A:
能具体点吗?

楼主:
使用designer的时候,配置、连线不像creator那样直观。

网友B:
呵呵,确实有点

楼主:
可能顺序是应该是先看1系列吧,现在发现3系列看的其实一点都不扎实,看1系列的时候什么一个数字模块模拟模块用几个也没什么概念

网友C:
这两个软件各有各的好处,你可以看看培训模块

网友D:
其实先学那个系列没有关系,了解其原理最重要

网友E:
对,建议你看看培训模块

网友F:
PSoC1也没多难,看看例程,看看书,看看培训模块什么的,呵呵

网友G:
PSoC1比PSoC3要来的方便

网友H:
我先玩的PSOC1在玩3的,感觉还好啊,会一个模块后,其他也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