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16 和F2808的cmd文件可以通用吗,这两款芯片是pin to pin兼容的

楼主(2016-07-16):
(无正文)

网友A:
2808的RAM36KB  28016是12KB
2808的flash是128KB   28016的是32KB

网友B:
还有一些模块都差距很大  怎么可能通用
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我正在读一些CMD文件的知识。我从TI官网下载的头文件2808_RAM_lnk.cmd试图替代原来工程文件自带的flash_lnk.cmd以实现在线RAM调试程序,因为之前在flash中调试发现无法进入EPWM_INT中断,网上说在flash中调试是如此。编译后,错误如下: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BLDC_ISRvarSec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error: can't allocate .stack, size 00000800 (page 1) in RAMM1 (avail:
            00000380)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BLDC_280x/BLDC.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网友C:
程序中BLDC_ISRvarSec 模块没有在ram cmd中定义

楼主:
啊,还真的是

楼主:
另外stack所占空间仅为0x380,而我在build option中选择了0X400,所以导致stack空间不足

网友D:
怎么搞的啊

楼主:
将0X400修改为小于等于0X380即可。

网友E:
   我一般在build option中都填为0x400  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F:
这个不可以吧,里面的分区之类的 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G:
可以使用例程的。

楼主:
哦,我明白啦

网友H:
写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可能分区的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