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单节锂电池电压咨询

楼主(2016-07-17):
单节锂电池的输出电压标称值是3.7V,咨询生产电池的人,说一般输出电压是在2.7V和4.2V之间。但我需要的电流比较大,接近5A的样子,我想请教一下,大概到电压降到多少以后,这种电池的输出电流就不够5A了。

网友A:
等到你的电压降到你说的2.7V以下,就不足5A了;但是3.7v的电池能降到2.7V???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到你的电压降到你说的2.7V以下,就不足5A了;但是3.7v的电池能降到2.7V???不可能 ...

当然可能了,我刚给做电池的打过电话。用什么动力电池的话,即使是2.7V也能输出5A的电流。但我不是很相信,想做实验看看

网友A:
你说明白呀 ,早说是动力电池呀,我还以为你说的手机锂电池,猪都能飞了

网友A:
动力电池2.7V以上可以输出5A的电流,但应该没有这么低,实测应该也就3V吧

网友B:
用5c或者更高放电电流的动力电池妥妥的

网友C:
电池放电能力完全看电池内阻,所谓动力电池就只不过内阻很小罢了。不过这也的确比较难做。

网友D:
有钱动力电,没钱多并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然可能了,我刚给做电池的打过电话。用什么动力电池的话,即使是2.7V也能输出5A的电流。但我不是很相信 ...

一般在2.7V 以上 都能输出5A, 只是电压跌落比加大

网友F:
能输出5A,电压跌落很快

网友G:
可以用磷酸铁锂电池 可以 2C 3C 更大放电

网友H:
这个没问题的。
锂电池在整个放电过程中,电压会下降,内阻不怎么变化。
而常见的铅电池干电池镍电池什么的,在放电过程中,电压不怎么降,但是内阻会增加。
锂电池没电时,电压跌得特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