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薛定谔方程

楼主(2016-07-17):
量子力学要是仔细琢磨,非常有意思的。不过许多教材太平庸,看的是头晕眼花,脑袋昏聩,实在受不了,兴趣泯灭。

百度搜索,会发现许多网友个人理解,还有百度百科等介绍。大家可以 看看先。

看完后想想:薛定谔方程和牛顿三定律之间,是什么关系?
简单几句话就行,别离题扯太多。

网友A:
LZ这些“小聪明”实在是属于未见世面之少见多怪!

薛定谔方程在普朗克常数趋于零时,趋近于宏观经典力学——牛顿力学。这点,《量子力学》导论中一般都会论及(证明则需要点数学和分析力学)。其实,薛定谔方程比牛顿定律的涵盖内容更广,它还包含了连续性方程。

网友A:
LZ在此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指那个光速趋于无穷后麦克斯韦方程变成了基尔霍夫定律。其实,显然不可能!

为何?留给各位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些“小聪明”实在是属于未见世面之少见多怪!

薛定谔方程在普朗克常数趋于零时,趋近于宏观经典力学— ...

薛定谔方程和牛顿三定律之间,是什么关系?

好男人感情要专一,目前只讨论这个,答案要肯定的,不要模棱两可的。

其它的稍后扯也行。

网友B:
二个知识大佬相争,小弟无知啊,只知一点电路皮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知识大佬相争,小弟无知啊,只知一点电路皮毛。

哪争拉?
实际上这个帖子目的纯粹是赏析牛顿友好的经典方程,和漂亮的现代波动方程,是如何和谐相处的!!

大家对这么美的东西,没有兴趣,就算啦,本贴就讨论到这吧。

楼主:
研究量子力学,最关键的是消化波粒二象性原理,于是自然要回答两个问题:什么是波?什么是粒子!
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科学家研究了300多年。
大家可能通过百度或翻阅书籍,可能两份钟就记住定义了,但是要想深刻理解,可能需要几年了。

网友A:
研究量子力学,最关键的是消化波粒二象性原理,于是自然要回答两个问题:什么是波?什么是粒子!
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科学家研究了300多年。
大家可能通过百度或翻阅书籍,可能两份钟就记住定义了,但是要想深刻理解,可能需要几年了。

原来LZ到现在连这个都还没搞清楚,还用什么牛顿来说事儿。高估L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LZ到现在连这个都还没搞清楚,还用什么牛顿来说事儿。高估LZ了!

...

要是 不服气,来个一问一答?
真懂假懂。立见分晓!

要是答应,咱就开始了,请问什么是波?给个定义吧。

网友C:
学量子力学后再学半导体物理,是否对设计模拟电路并分析理解模拟电路有帮助?

楼主:
个把小时了,不回复就是不玩了?
不玩就撤了。

当然了,可以给几天时间,翻书查资料,百度谷歌等,感觉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量子力学后再学半导体物理,是否对设计模拟电路并分析理解模拟电路有帮助? ...

这看你想要什么?
如果以后是从事电路设计工作,则不需要研究量子力学,统计物理和固体物理。
因为对于PN结为主的器件知识,研究这3大块的目的,主要只是想获得两个结果(态密度和费米-狄拉克统计),而你直接记住这两个结果就OK了,不需要深究来源。
正如同研究电路理论,KCL和KVL这两个结果直接拿过来用就行了,不需要证明。

否则,研究3大学科,要耗费你多少时间啊?聪明人也得两年时间吸收消化。
时间宝贵,折腾不起。

网友D:
经常看楼上俩撕逼,你俩使劲撕我等好见见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看楼上俩撕逼,你俩使劲撕我等好见见世面

哈哈,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态度了,或者说如何选择了。
选择对了,不管是不是S13,你都能学到东西,反之,就是旷世切磋,你也只是看热闹的份。

S13有两种,一种纯粹是为了S13而S13,而另种是良性S13,双方都能学到东西。

别看H就懂本科这点基础学科,一般人想和他S13都困难,不信哪位来试试?
也就是说,S13也需要懂点东西!也不是想撕就能撕的。

5年前,由于工程师理论上相对较弱,和自称是FD大学博导的H大师扯理论,绝对处于吃亏弱势地位。
此时,想撕也不知从哪撕。
于是开始专攻理论,毕竟以前学过,拿起来也快。但是还是不行,人家课本背的熟。
此时,想撕还是撕不起来。
后来转向西方学习,继续深挖坑。慢慢地,发现想撕就撕了。
你学人家也学,所以要想占优势,就得不断进取,所以得克服年龄大,**力减弱的困难,而且业余时间少的麻烦,抽空看书。此时发现想怎么撕就怎么撕了。
撕的越快乐,让我更快乐的学习看书,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另外,为了S13,我专门买了两个文件柜,投入好几千块,有巨大的资料库做支撑,让我撕B起来,撕的更从容。(注:单单依靠百度是不行的,因为你能百度的到,人家照样也可以)。

可见,撕B让我健康快乐成长,迫使我或者说我更乐意每天都学点知识,尽管很多知识在工作中用不到。

网友E:
好深奥,完全懵逼,围观

楼主:
扯多了,删!

网友F:
为楼上,S13的专业精神致敬

网友G:
知识改变**!

网友H:
知识只能带给你希望

楼主:
有些东西,你看着简单,实际上。。。

比如,大家都知道电子具有h/2的自旋,请问h/2的内涵是什么?
(可以查阅大学物理等书籍,百度谷歌等都可以动用)

网友I:
@xukun977

薛定谔方程和经典力学(我宁可说是经典力学)的关系,还是用分析力学中的拉格朗日力学和哈密顿力学和其对应起来比较好。

首先:
经典力学最初的表述形式由牛顿建立,它着重于分析位移,速度,加速度,力等矢量间的关系,又称为矢量力学。拉格朗日引入了广义坐标的概念,又运用达朗贝尔原理,求得与牛顿第二定律等价的拉格朗日方程。不仅如此,拉格朗日方程具有更普遍的意义,适用范围更广泛。还有,选取恰当的广义坐标,可以大大地简化拉格朗日方程的求解过程。
牛顿力学需要受力分析的复杂过程,而拉格朗日力学和哈密顿力学则需分析能量的具体表述和束缚条件。
哈密顿力学(基于能量和)是拉格朗日力学(基于能量差)推导出来的。而拉格朗日力学是牛顿力学的重新表述,其根基(最小作用量原理和欧拉-拉格朗日方程)等价于牛顿第二定律。

拉格朗日方程的地位等同于牛顿力学中的牛顿第二定律。但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所以,对比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方程,还是主要对比哈密顿力学和波动方程(薛定谔方程)比较合适。

哈密顿力学是哈密顿于1833年建立的经典力学的重新表述,它由拉格朗日力学演变而来。拉格朗日力学是经典力学的另一表述,由拉格朗日于1788年建立。哈密顿力学与拉格朗日力学不同的是前者可以使用辛空间而不依赖于拉格朗日力学表述。关于这点请参看其数学表述。

哈密顿量 H {\displaystyle H} H可以通过对拉格朗日量进行勒让德变换得到。哈密顿量是经典力学的另一种表述哈密顿力学的基础。拉格朗日量可以视为定义在所有广义坐标可能值组成的组态空间的切丛上的函数,而哈密顿量是相对应的余切丛上的函数。哈密顿量在量子力学中到处出现(参看哈密顿算符 (量子力学))。

1948年,费曼发明了路径积分表述,将最小作用量原理扩展到量子力学。在该表述中,粒子穿过所有可能的始态和终态的所有路径;特定终态的概率是所有可能导向它的轨迹的概率之和。在经典力学的范围,路径积分表述简单的退化为哈密顿原理。

当然第一步是找一个Hamiltonian使得运动方程是上面的BS方程。首先注意到这个方程是欧拉方程,因此做代换,我们知道要求的哈密顿量必须满足下面的BS-薛定谔方程:

我们经过推导可以得到。

我们看到,上面的哈密顿量与封闭系统的哈密顿量相比多出了一个正比于速度的漂移项,因此这个哈密顿量不是厄米的。但是我们量子力学中间推导传播子的方法依然有效。在狄拉克符号下我们有: 。因此如果给定了系统的初值,在这里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得到系统在任意时刻的状态。更具体的说,我们可以对角化哈密顿量,然后求出本征值和本征函数,就能得到方程的严格解(在给定初值初条件的情况下)。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欧式看涨期权(down and out option),如果其中为常数,那么期权价值就归零了。在物理上这对应着一个无限深方势井的波函数,在势井外波函数为零,在势井内波函数自由传播。于是我们引进势能, 并且在时势能为常数,这样就把原来的问题转化为了一个最简单的量子力学问题,我们按照通常的量子力学方法求解的薛定谔方程就可以得到原来方程的解。

但是,一般来说非线性的哈密顿量不一定能够被严格对角化(BS因为是一个高斯型所以可以严格对角化),因此我们只能够比较数值的研究这个问题。如果对场论比较熟悉的话就会发现随机过程正适合用路径积分来表达,因此就需要尝试用路径积分的方法来重新表述上面的问题。在下面的例子中会大概演示一下如何用路径积分的方法来求解郎之万方程。

方程形如

其中第二项是系统的白噪声。路径积分需要的是力学的拉格朗日表述,因此首先需要求出系统的拉格朗日量。我们大概知道系统的作用量是正比于噪声的模方的,因此我们的路径积分形如

其中delta函数来约束两个随机变量。我们把R做替换就能得到一个只含有r的作用量。

对于特殊形式的郎之万方程可以求出严格解。比如在Vasicek model中
,其中没有自变量的量都为常数,系统初值为。

总之经过运算我们就解出来了严格的路径积分也就是知道了传播子。

楼主:
为何非要把最小作用和费曼放在一起啊??

怪现象,网络上大家谈到这个,非要把两者放一起。
问题起源很可能是资料太缺乏了,这个人写了本讲义大家才知道这个东西。

实际上,自世界上有人以来,或者说人类科学史上,人们一直在探索极——端状态,从未终止过。
比如最早的古希腊科学家就推测出,周长一定,圆的面积最大。表面积一定,求的体积最大。。。
17世纪费马发现光走最短路线。。。
。。。。。。

后来人们总结出一个规律:大自然总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工作!

以此思想为指导,才有了拉格朗日,哈密顿等。

楼上说的这些东西,可以按这条主线捋一捋,很有规律的。

网友J:
楼主谈的已经是学术高度了,比我们搞工程应用的高太多。
只能说佩服。毕竟自己没有那么深厚的功底和那么敏锐的洞察力和理解力。
当然,如果掌握了这些到实际工作中确实比较牛X。有个同事是个博士,做事风格、考虑处理问题的能力确实比我们强太多。
所以说科学应该得到尊重,知识分子应该得到尊重。国家的发展需要很多很多像楼主这样的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何非要把最小作用和费曼放在一起啊??

怪现象,网络上大家谈到这个,非要把两者放一起。

极值思想对于数学家来说是锐利武-器。
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说是个麻烦,极值思想导致优化设计非常棘手,必须使用软件了。

如果没有这个思想指导,大家看看欧拉方程的推导,是不是非常怪异啊?匪夷所思。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何非要把最小作用和费曼放在一起啊??

怪现象,网络上大家谈到这个,非要把两者放一起。

是的,上帝喜欢走捷径。而且上帝是个数学家。

网友I:
我的意思其实主要是:  理解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关系,不能从运动,加速度等着眼的牛顿力学开始,要从以能量着眼的哈密顿力学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谈的已经是学术高度了,比我们搞工程应用的高太多。
只能说佩服。毕竟自己没有那么深厚的功底和那么敏 ...

我想做成的视频交流活动,本意就是大家互通有无!
搞工程的理论较弱,搞理论的一般实践经验较差,大家可以通过视频这种简单高效的方式进行交流,共同提高。大家都获得了想要的好处,这样就可以完全免费了。

如果是一个人做视频,还完全免费,是什么都没捞到,谁愿意费这么大精力搞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谈的已经是学术高度了,比我们搞工程应用的高太多。
只能说佩服。毕竟自己没有那么深厚的功底和那么敏 ...

博士,呵呵。钱穆把大牙都笑掉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想做成的视频交流活动,本意就是大家互通有无!
搞工程的理论较弱,搞理论的一般实践经验较差,大家可 ...

实时交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意思其实主要是:  理解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关系,不能从运动,加速度等着眼的牛顿力学开始,要从以能 ...

你说的这些,对研究非线性系统很重要。
而大家最多的还是跟线性打交道,从那个开始效果就不好了。
从大家熟料的牛顿力学入手,学习量子力学容易上手,而事实上普遍都是这么搞的,比如常见的准XXX系统,包括有效质量等概念,都是把新概念简单加工,就能使用旧工具来处理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对研究非线性系统很重要。
而大家最多的还是跟线性打交道,从那个开始效果就不好了。
从大 ...

实际上也可以通过分析力学去解决几个实际问题,让大家切实体会到它的效果,也就好了。
无论数学还是物理,要想更加强大,就必须使用更抽象的方法,比如群论,已经完全不再着眼于数字本身或者几何关系,而去研究对称关系。但是它的威力是巨大的,给各个学科带来了很大的变革。程序员如果更加熟练使用好“抽象”,将会写出更好的代码。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对研究非线性系统很重要。
而大家最多的还是跟线性打交道,从那个开始效果就不好了。
从大 ...

这个其实和线性非线性没有关系,解决非线性的工具是“流型”,是将非线性线性化的方式,是将“弯曲”平直化的方法。

楼主:
不是,原来打算把这些视频放在21IC公开课那儿,或者专门开个版块。
理想中的是从基本理论开始,一直到实际制作测试,全程留下视频,不但我们这些人能提高,留下的视频对后来人都有帮助。多也不敢说,3--5代人会发现这些资料还是有用的,因为原理永远不过时。如果做好了,我估计大学电子专业的都不用去上课了。

麻烦是众生都有自私本性,想不劳而获。即便是收45分钟/1元视频,浑身都不舒服,很多人甚至眼红。
如果免费,制作测试的巨大开支让制作人一个人出,轻则穷的吃不上饭,重则家庭破裂。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原来打算把这些视频放在21IC公开课那儿,或者专门开个版块。
理想中的是从基本理论开始,一直到实 ...

可以和网站协商,让网站出这个费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xukun977

薛定谔方程和经典力学(我宁可说是经典力学)的关系,还是用分析力学中的拉格朗日力学和哈密顿 ...

这个是你写的?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6909379/answer/34557213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写的?

当然不是我写的,我只是引用一下。哪有时间关注这么细啊。还要吃饭,否则真的愿意进入这一行,那才是我的最爱。。。

网友A:
物理学专业的极为基础的那么点东西:

    对称、守恒和最小作用量原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969554-1-1.html

是这样的,但是差异也非常值得探讨。包括引力场方程还有现在的超弦理论,基本原理还是非常丰富的。值得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学专业的极为基础的那么点东西:

    对称、守恒和最小作用量原理

懂不懂这些原理,关键看会不会用,而非背诵唐诗宋词那样背。

请证明:由电流源驱动的线性电阻网络,其节点电压必满足方程 Ge=is
式中,G为n*n节点电导矩阵,is=(is1,is2...isn)^T,isk为流入第k个节点的电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学专业的极为基础的那么点东西:

    对称、守恒和最小作用量原理

四大守恒,3个量加个电荷!

网友I:
经典力学与光学的相似性
        经典力学与光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似性,可以从一些基本概念出发,来讨论这种相似性。例如,在力学中有质点、轨迹、速度、势能和能量等;与之对应,在光学中存在波包、光线、群速度、折射率和频率等。而且在力学中,质点运动轨迹可以由哈密顿原理给出;相应的,在光学中,光线遵从费马原理,这两个基本原理具有类似的数学形式。这些相似性,揭示了物理规律的内在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经典力学与光学的相似性
        经典力学与光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似性,可以从一些基本概念出发 ...

登高望远,能对两门学科综合比较归纳,揭示内在规律,这是大师干的事,普通网友娱乐下就行了,不要过多掺和。

能把某一门学好,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比如任何一本量子力学都会讲各种算子,然后关于平均位置x有:

这个公式本身很好记,但要理解起来就困难了!也没有几本书会对其解读的。

再比如波长=2pi/k,看量子的天天看这个公式,难道没发现这个公式很反常么,波速什么的都没有,怎么能是波长呢?

总之,记个公式几分钟,理解个公式得好几年。

楼主:
你这话题太大了,俺拿不住。
既然本贴谈薛定谔,简单一个问题:如何由不含时薛定谔方程,得到含时薛定谔方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话题太大了,俺拿不住。
既然本贴谈薛定谔,简单一个问题:如何由不含时薛定谔方程,得到含时薛定谔方 ...

好像没有从不含时得到含时这一说,如果势函数数为 V(x,t)随时间变化,就是含时的,否则就是不含时的。如氢原子中的库伦势始终与时间无关,这时就可以分离空间和时间变量(这个是波函数的那个t)来简化薛定谔方程并求解出波函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登高望远,能对两门学科综合比较归纳,揭示内在规律,这是大师干的事,普通网友娱乐下就行了,不要过多 ...

佛度有缘人啊,有缘分瞬间顿悟,没缘分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