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PIC24怎样接线

楼主(2016-07-17):
刚学pic24,烧录时给它的电压是3.3v的,可我的ICD3是5V的,两个电源能直接对接吗

网友A:
不行的。分开供电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公用地线该没事吧,因为它还要传输信号。

网友B:
ICD3可以选择用3.3v供电

楼主:
好的,我用3.3V做它们的公共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