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 picket3 找不到器件

楼主(2016-07-17):
下载的时候报 target  device ID(0x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x6140)
接线已经测量无误,kit3之前用过是好的,单片机也换过。
配置字对下载是否有应用?用的环境是mplab x ide   xc8
有没有遇到的同样问题的朋友解答下

网友A:
断电、重插、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插、重启

没用,一次都没成功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一次都没成功过

你的配置字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程序分配错了,或者线没连接对,走线过长;或者在MPLAB 8.XX 上用过,并且改变过芯片。

网友:
换其他芯片不是18测试仿真器,如果可以的话,检查系统电源电压以及复位电路以及内核电压信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配置字是什么样的?

配置字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程序分配错了,或者线没连接对,走线过长;或者在MPLAB 8.XX 上用过,并且改变过芯片。 ...

驱动程序分配指的什么哪块?

网友C:
目标板是否选择用kit3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程序分配指的什么哪块?

安装好MPLAB x 之后,桌面会有个图标叫做 MPLAB driver switcher,这个东东负责新老版本的MPLAB之间切换的时候共享调试工具的驱动程序。

网友D:
换一个pickIT3

多半是线路的连接有问题 最好把下载口的电路也贴出来

网友E:
将电压降低至3.6v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