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集总参数模型

楼主(2016-07-17):
在此将不定期推出《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一点一帖....

本帖算是开个头,感兴趣者可以跟帖讨论。

楼主:
集总参数模型在《电路》类书中都有详细说明,本人在此也给过好几个相关的帖子,所以此帖换个说法,给个“比较学”意义上的说明。

先给图:

这图估计大学毕业的都能看懂。

楼主:
显然,这里是想从经典力学那里给点“比较学”意义下的注释。

大学物理中有经典力学部分,通常是从质点系入手,然后最多是弄个刚体什么的玩玩。下面给点“名词”:

    《刚体力学》
    《弹性力学》
    《流体力学》

这些都属于经典力学范畴!

网友A:
没有下文啦?????????

太简陋了,俺去弄点略微像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文啦?????????

太简陋了,俺去弄点略微像样的。

弄吧。。。支持PK

网友C:
真有点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集总参数模型在《电路》类书中都有详细说明,本人在此也给过好几个相关的帖子,所以此帖换个说法,给个“比 ...

大学物理都忘干净了;左图式子的每一项是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学物理都忘干净了;左图式子的每一项是啥意思啊?

m——质量,k——弹性系数,c——阻尼系数(粘性阻尼)。

这里,其实强调的是集总参数模型。此类模型,不仅是电路的基本模型,而且在经典力学中也用,譬如与质点系相关的质点动力学。

那么,经典力学的分布参数模型是怎么样的呢?就在我前面给的几个力学科目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m——质量,k——弹性系数,c——阻尼系数(粘性阻尼)。

这里,其实强调的是集总参数模型。此类模型, ...

c-——阻尼系数(粘性阻尼),这个大学物理好像没讲过额,能不能把这个模型稍微讲解一下啊?  声学中的力学分析,就会将集总参数模型使用R、L、C表示,从而声学变成了集总参数的电路分析, 您讲的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