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reemodbus 和 tcpmodbus 同时使用 eMBPoll();怎么调用

楼主(2016-07-17):
在一个项目中 stm32中 使用串口的MUDBUS 通信, 又使用TCPmodbus 。
都是移植freemodbus    都调用eMBPoll() 能成立吗

网友A:
很明显,直接用肯定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直接用肯定不可以;

有什么好办法  要串口的modbus 和网口的分开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办法  要串口的modbus 和网口的分开处理呢

简单粗暴点就直接复制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点就直接复制一份

没太懂您的意思, 串口数据和网口数据 作从机时候,寄存器地址和内容一样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同一个工程串口和网口同时使用移植的freemodbus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