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分析电路信号

楼主(2016-07-17):
如图,这是一个H桥电路,S+和S-之间接一个电机绕组,4个场效应馆由驱动芯片控制,其中M1、M4导通时M2、M3关闭,M2、M3导通时M1、M4关闭,这样控制绕组电流方向,场馆导通的频率(PWM)控制绕组电流大小;IA+和IA-接到一个运算放大器上,我的问题是,当M1、M4导通,M2、M3关闭时,电流从DC+依次经过M1、电机绕组、M4,最后经过R2到地,如果电流大小为4A,那么此时IA+处的电压是多少?求指导。

网友A:
指导啥?你说“M3关闭”的,Is=0,Vs则视为0了。

网友B:
2.5/11-4*0.025*2=0.2072727272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11-4*0.025*2=0.20727272727

运放同相输入端为0.227V(2.5V/11)不假。
0.227V由103电阻(10千欧)和R1(0.025欧)分压,还能剩多少?

网友A:
0.000000568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运放同相输入端为0.227V(2.5V/11)不假。
0.227V由103电阻(10千欧)和R1(0.025欧)分压,还能剩多少? ...

我想简单了 确实不是这么算的

网友B:
Vout = ((2.5/11-4*0.025)/(R1+R3))(R1+R3+R4)  假设的4A电流基本都流过R1了,没有和R3分流。不知道这样算对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out = ((2.5/11-4*0.025)/(R1+R3))(R1+R3+R4)  假设的4A电流基本都流过R1了,没有和R3分流。不知道这样算 ...

“假设的4A电流基本都流过R1了,没有和R3分流”
请参考4楼Lgz2006回复。

网友D:
是这样计算的吗

网友E:
肯定是0啊,测试总的电流啊,现实中会加电容之类的

网友F: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都是采样两路的总电流,为什么不把R1,R2并起来直接检测串联回路的总电流,非要用加法器运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都是采样两路的总电流,为什么不把R1,R2并起来直接检测串联回路的总电流,非要用加法器 ...

可能他的电阻功率不够,用两个分摊热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能他的电阻功率不够,用两个分摊热量

这个理由不成立,从发热的角度说,两个电阻可以并联成一个电阻只会更合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理由不成立,从发热的角度说,两个电阻可以并联成一个电阻只会更合理。 ...

要保持采样电压不变,分成两个的话每个热量降低一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要保持采样电压不变,分成两个的话每个热量降低一半

要保持采样电压不变,分成两个双倍电阻并联,每个电阻平均功率同样降低一半,且每个电阻的功率峰值也会降低一半,相比较两个独立电阻虽然平均功率相同,但峰值功率就会相差一倍。

网友I:
4楼已经解答你的问题了
我提个额外的问题。R3后面那个电容有问题,放在那里很可能会使运放震荡
要想消除震荡,电容后面还要再放个电阻

网友:
0,跟地之间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导啥?你说“M3关闭”的,Is=0,Vs则视为0了。

TLC274反向端的电容作用是什么?是否会不断充放电?对IA+处的电压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都是采样两路的总电流,为什么不把R1,R2并起来直接检测串联回路的总电流,非要用加法器 ...

这个原理图不是我设计的,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对原理图做了删减,原来的图共有2个H桥,共4路电流做加法运算检测总电流。
这里我只画了一个H桥,总电流采集支路也只画了2个。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请大家分析一下, TLC274反向端的电容作用是什么?是否会不断充放电?对IA+处的电压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11-4*0.025*2=0.20727272727

注意运放反向端有个电容,这时反向端的电压是2.5/11吗?我是初学,别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I:
4楼已经解答你的问题了
我提个额外的问题。R3后面那个电容有问题,放在那里很可能会使运放震荡
要想消除震 ...

说的好,问题可能就在这个电容这里,这个C1电容对IA+处的电压有什么影响?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的好,问题可能就在这个电容这里,这个C1电容对IA+处的电压有什么影响? ...

这个C1电容对IA+没有影响
6楼已经解释够清楚了,还没看懂。IA+对地阻抗是0.025ohm,电容上的电压要经过10K电阻去影响IA+,分压多少,高中物理题,会算吧?
我说的是运放稳定性问题。C1的本意是想滤掉R3和R5上过来的高频噪声。但设计者忘了,C1也在反馈回路中,会影响反馈的相位,严重时甚至负反馈变成正反馈,所以会振荡

楼主(2016-10-10):
怎么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