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MOS管遇奇怪问题,见鬼了?

楼主(2016-07-17):
大家好,我现在 用单片机控制三极管,然后控制MOS。
发现个问题,不管我如何配置单片机IO为固定为1或者固定为0, MOS都是导通的, 在MOS端我接了个发光管显示。
驱动也给的是高电平。也就是三极管没有导通。
但是我将单片机IO 用取反方式变化,如:P26=~P26, 固定20ms变化一次,或者其他500ms变化一次,都是可以看到MOS 管是受控的,测试A点就是为5v或者0v,刚好是单片机的高低电平。这样是不是说明这个硬件电路可以控制MOS的开通跟关断?
但是我固定配置1或者0 为什么MOS 就不受控?如果单片机IO是0或者1, 此时测试A点的电压却是0V或者0.3V的样子。LED一直是亮的,MOS一直的截止的。

但是拆除R1,测量A点的电平,却是受控。0或者1,就是配置的电平,是否也理解为软件没有问题?

如果说硬件有问题,为什么软件采用P26=~P26, MOS的导通跟关断受控?
如果说硬件没有问题,那为什么P26=0,或者P26=1,MOS一直是接通的?LED常亮。

软件没有问题, 硬件没有问题,那啥问题?

求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普通51吧?
驱动能力不行,加个10K上拉

网友B:
哪家的51?
普通的51,上拉电阻。
如果是STC的1T的51,将IO设置为推挽输出。

网友C:
单片机驱动高电平能力不足。
还有,这个电路设计也有很大问题。
如果MOS管是10V驱动的,需要加调理电路。一般是一个驱动芯片,或者用分立元件,就是三个三极管和一个二极管,若干电阻。
如果MOS管是4.5V驱动的。那最简单了,加一个非门就好了。驱动能力,速度,可靠性都远超这个电路几条街,也不会有你现在的这个问题了。
另外非门一定要选CMOS型号的,不能选那种LS系列的TTL型号,
一般我们74HC04非门的驱动能力都有20mA,如果还嫌不够,可以6个并一起,达到120mA,足够驱动大多数MOS管了。

网友D:
用的那个口?是不是内部没有上拉电阻或者上拉电阻没有激活?

另外,双极性三极管的C-B电流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家的51?
普通的51,上拉电阻。
如果是STC的1T的51,将IO设置为推挽输出。 ...

谢谢Coody,我用的STC的,姚总公司生产的。

我设置为推挽输出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我还有个问题,那为什么给IO直接配置0或者1没有用? 直接将端口取反,如 P40=~P40却可以?
这是啥原因?????????

网友E:
R1改为1K,R3改为1K

另外MOS型号都没有驱动个毛线……

网友F:
欢迎使用锦锐单片机-国产芯片原厂,带触摸按键,带LCD/LED驱动,带AD,带PWM等等

网友G:
LED坏了没?

网友H:
这电路设计的

网友I:
R1电阻值大了。
假设三极管正常工作导通,VB为0.7,单片机输出1, VA为5V, 先不考虑R2对电流的影响,此刻IAB= (5-0.7)/10k= 0.43ma, 更理想的情况下,VB为0V, 没有R2任何影响, 此时IAB也只有0.5ma.  这样的话,得看你用的什么型号三极管,0.5ma未必能驱动的起来。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J:
配制成开漏模式加上拉电阻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oody,我用的STC的,姚总公司生产的。

我设置为推挽输出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自己去看51规格书中的IO说明

网友K:
把发光管上的电阻改大点,然后上边的电源也接到24V上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