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21ic分享赛】高效微逆变器_2

楼主(2016-07-17):
忙碌的几天今天终于把逆变器的主板洗出来啦,
话说这板子也是够折磨人的,今天一洗完就插上光耦想试试效果,结果一通上电电流那是哗哗往上升啊,用示波器查看光耦波形,乍一看还是挺对的,可结果怎么就是出不来呢?再仔细看了几遍,才发现其中一个光耦的输出电压被抬升了2V多,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坏的,换了光耦就好了。可是按道理只被抬升2V多也不够MOSFET导通,怎么就是没有输出呢?此处求教。
(由于当时解决问题有点入神,一下都忘记要拍照了下面上我主板及输出波形的图)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插上驱动板后:

主板后面电路是电压电流采样,设计输出是30Vrms—1.5A,采样电阻选择的是10mΩ,然后放大100倍。
输出波形:

波形输出还有点失真,可能是死区时间设置不当导致的,输出电压等也还有待调整

网友A:
楼主厉害呀  有图纸资料分享一下吗

网友B:
继续加油!哈哈,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发帖咨询一下呢,坛里很多大神说不定立马就帮你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呀  有图纸资料分享一下吗

等我完结的时候一并发出来哈,关注我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我完结的时候一并发出来哈,关注我哦

好的 到时不见不散

网友C:
请问楼主,效率可以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