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以太网疑问

楼主(2016-07-17):
(无正文)

网友A:
两边都是一样的板子,负负得正

网友B:
楼上的解释说服力不足,不能肯定是相同的版想借,也许是接到交换机或电脑上呢。
据了解,10Mbps网络使用曼彻斯特或者差分曼彻斯特编码。如果是差分,则网线极性接反,没有影响;
100Mbps网络使用4b5b编码和MLT-3调制,根据MLT-3的特性,网线极性接反,也没有影响;
1000Mbps,使用8b10b编码或使用4维-脉冲幅值调制-5(4D-PAM-5)编码方案。

楼主:
现在就是接到PC上能连成千兆,板子也能正常向PC发送数据。

网友C:
参看phy的手册,大多都支持极性反转,你找找ar8331的手册看看

楼主:
查了下PHY手册   确实支持极性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