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区分RS422和RS485电路

楼主(2016-07-17):
          偶然间看到了RS422和RS485的定义,但是在看到了一些差分芯片(如LTC491,ADM4857)手册上说即可以应用在RS422,又可以应用于RS485,我想问的是同一个芯片如何区分该电路是RS422还是RS485?我自己目前摸索出的判别方法是第一:RS485一般采用双线制半双工,RS422为四线制全
双工,即RS422无方向控制使能端,而RS485一般需要方向控制使能端;但是RS485也有四线制的,这个时候怎么区分RS485和RS422??难道根据芯片差分电平范围??如此的话同一个芯片的输出差分不应该为同一种吗?

网友A:
同样感到迷惑。
网上能搜到一堆介绍**,也就是在电平范围、波特率、驱动能力上反复绕弯子,
感觉都说不清。

也许前一个标准制定得有点匆忙,后一个出来了,使前一个成为**肋;
也许是不同公司博弈,实际内容基本相同,但楞要分成不同的标准。

我现在基本无视这两个词,单单重视一点:全双工还是半双工。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这两个总线的信号类型是一致的。 所以在信号传输上可以用在 RS422 也就可以用于 RS485。
RS422和RS485 的区别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全双工意味着要2对信号传输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这两个总线的信号类型是一致的。 所以在信号传输上可以用在 RS422 也就可以用于 RS485。
RS42 ...

一般的话RS485的确是半双工的,422是全双工的,但是也有全双工的485;现在是有一个既可以用于485又可以用于422的芯片,比如前面提到的两种芯片,难道就只有在调试的时候去测试他们的电平大小才能判断吗??如果所测出来的电平范围在两者范围之内呢?那应该判定为422还是485???

网友C:
现在是有一个既可以用于485又可以用于422的芯片

什么芯片,485,422怎么切换

网友B:
我可能说得不是很明白。差别就是
RS422 为全双工,意味着需要2对信号传输线。
RS485 是半双工,意味着只要1对信号传输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说得不是很明白。差别就是
RS422 为全双工,意味着需要2对信号传输线。
RS485 是半双工,意味着只要1 ...

一般主要看IO和芯片的接线方式就知道了。全双工的话,四根接线,半双工的话,一般是三根接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说得不是很明白。差别就是
RS422 为全双工,意味着需要2对信号传输线。
RS485 是半双工,意味着只要1 ...

也有 全双工的485 2对信号线

网友F:
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
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
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
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
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网友F:
RS422总线,RS485和RS422电路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不需要数字地线。差动工作是同速率条件

网友G:
好像也就从信号线上能看出来了

网友F:
还是使用485的芯片吧。

网友F:
ti的485抗干扰还型。

网友H:
还是习惯于232的控制芯片。

网友H:
你觉得485的控制不是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