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元件库求助

楼主(2016-07-18):
我用1N4007搭建了一个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正弦交流电,但是输出仍然有负值。所以我想用orcad仿真一下,但是我不知道1N4007在哪个元件库,还请帮忙一下,我是新手,问题问的不合理之处还请包涵。

网友A:
不用仿了
把你的图纸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仿了
把你的图纸发来看看

按书上搭建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二极管选的不对吗

网友A:
正弦波 幅值 频率?

网友A:
如果你想市电整流 桥后要并个电容

网友A:
做实验 100R 你用多大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 幅值 频率?

我用信号发生器不管多少频率和峰值,输出都有负值,然后峰值被削平了。

网友B:
100ohm电阻下端接地就不会有负值了

网友C:
用差分探头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ohm电阻下端接地就不会有负值了

左边是输入信号,右边是在示波器上的图像,电阻我就用了20ohm了,按照理论来讲,不该有负值,而且正弦波的负值的部分应该翻上去啊。你说的地,这个有系统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