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416数据手册里找到IO口电压的绝对最大等级范围是-0.5-4.4V

楼主(2016-07-18):
TMS320C6416数据手册里找到IO口电压的绝对最大等级范围是-0.5-4.4V。
我这个板子的6416是用Altera芯片供钟50MHz,Altera芯片的供电是3.3V。

然后我用示波器实际DC耦合测了一下这个50MHz,是个略微变形的正弦波,峰峰值5.05V。这正常吗?我怎么看它超出了DSP的IO输入口的绝对最大等级啊?时钟输入口也应该满足在-0.5到4.4V之间吧?

网友A:
不正常   有些高
建议你在两者引脚间串接匹配电阻

网友B:
5.05V太高了吧?

网友C:
你看看电源基准呢。

网友C:
共地测量一下试试。

楼主:
我再找时间测试一下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