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双向可控硅控制感性负载开关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7-18):
我的电路用了3只双向可控硅分别控制轴流风扇(25W)、小水泵(50W)和真空泵(100W)的开与关。如上图4是连给轴流风扇的,3是连给水泵的,1是连到真空泵的。

就可控硅电流和负载启动有疑问,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

问题一:
我搜索网上资料,看到有人提及负载电流最好占选用可控硅的30%以下,所以我轴流风扇、小水泵用的1A的双向可控硅,真空泵用的4A的可控硅。
但我有留意到“感性负载开启和关断瞬间电流比较大,可能有标称功率下电流的3-7倍”。这么算来,小水泵和真空泵控制所选用的可控硅,电流冗余就不大,似乎应该扩大。

问题二:
在控制小水泵的时候,最初我没有加R47这个电阻。当T4为3.3V电平的时候,发现小水泵并不打开。当我用万用表表笔一测量小水泵的两个接线端的时候,就立即启动了。我搜索资料说是单项线圈要有一个启动电流,因此就加了R47这个200K的大电阻。

问题三:
RC回路的电阻我选的是1W的合金电阻,电容选的是400V的高压电容。而不是水泥电阻和安规电容,这样有问题吗?

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A:
3083 6脚电阻接错了,怎么是直接接L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3 6脚电阻接错了,怎么是直接接LIVE?

谢谢关注!

这个电阻在一个老电路也是这样用的,我用了后反复测试过。

其实这个图中T2接LIVE是错误的,后面更正了。

第二个问题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