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smc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6-07-18):
stm32TFT实验中FSMC为什么一定要用bank1的第四个分区

网友A:
说的太简单了,应该看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简单了,应该看看原理图,

好像明白了,是不是因为硬件部分CS引脚连在FSMC_NE4所以用第四个分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明白了,是不是因为硬件部分CS引脚连在FSMC_NE4所以用第四个分区

是的,要看硬件连接在哪个分区上。如果是学习或应用别人的程序,这点需要查看清楚的

网友:
应该看看内部的结构图,是人家那么设计的。

网友B:
并非一定要,1-4区都可以接。 看你硬件线路的解法来定。

网友C:
看你的电路图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