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E的SPI读数据最后一位反过来

楼主(2016-07-18):
各位,我用STM32F103RE的芯片,测试SPI1发现异常。
我将MOSI和MISO两个管脚短接,然后写数据,写完之后读数据,发现写入的数据最后一位与读出来的数据相反。
代码大概如下
    SPI_InitTypeDef spi;
    GPIO_InitTypeDef gpio;
    EXTI_InitTypeDef diox;
    NVIC_InitTypeDef nvic;

    /* configure spi gpio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gpio.GPIO_Pin = GPIO_Pin_4; //NSS -> PA4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gpio.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SCK -> PA5,MOSI -> PA7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
    gpio.GPIO_Pin = GPIO_Pin_6; //MISO -> PA6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

    /* configure spi */
    spi.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SPI_CRCPolynomial = 7;
    spi.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I2S_DeInit(SPI1);
    SPI_Init(SPI1,&spi);
    SPI_Cmd(SPI1,ENABLE);

我降低时钟频率,依然如此,想问下各位如何调试?

网友A: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这两个的设置主从对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这 ...

我是短接SPI1的MISO和MOSI,没有用到第二个SPI口

网友A:
用两个SPI口呢?
实际也不会两个口短接吧

网友A:
我之前测试SPI主从,用的是两块开发板
其实不需要设置什么寄存器的,主机按照正常设置,从机把CS检测设置为硬件,设置为从机;
通讯参数配对好就可以了;
中断或者DMA都可以的

网友A:
最后什么问题?

楼主:
降频,降到36M正常。
后续再排查